薄板经过圆刀剪板机分成多块后,怎么快速整理成叠而保证不刮花??

楼主(2009-11-01):
如图,一块约0.17厚的板,经过圆刀剪板机后,分成若干快,由于开料速度比较快,料出来后,并不是平行,而是有点乱,出来后要自动整理成叠,而在整理时不能刮花板的表面,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附图是国外某型纵横剪复合线,线速从7.6-76.2M/min无级可调。它的纵剪刀片后有很薄的分流刀片,纵横剪后的板料落入带有可调隔板的码垛机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 或者再加上压缩气体

网友:
可以增加个简单机构,在板料落下之前,调整一下位置,然后再落下,不就可以在不划伤的情况下摆整齐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很薄的分流刀片分流,让落在设定的隔板上。
可否很难让剪后的板块刚好落在设定的隔板上?

楼主:
可以增加个简单机构,在板料落下之前,调整一下位置,然后再落下,不就可以在不划伤的情况下摆整齐了吗?
引用 网友B:

向宏大哥,这个当时有想到过,落下整齐后,再用吸盘一张一张吸,然后使用传动装置驱动吸盘,最终让一张一张叠整在一起。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增加的这个简单机构,那种方式更好啊。。。。。。。。。。

楼主:
附图是国外某型纵横剪复合线,线速从7.6-76.2M/min无级可调。它的纵剪刀片后有很薄的分流刀片,纵横剪后的板料落入带有可调隔板的码垛机内。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很薄的分流刀片分流,让分后的板落在设定的隔板上?可否很难让剪后的板块刚好落在设定的隔板上?

有没有分流刀片的相关资料与网页资料,我怎么找不到,如果可以,帮忙一下,谢谢BZ大大!

楼主:
附图是国外某型纵横剪复合线,线速从7.6-76.2M/min无级可调。它的纵剪刀片后有很薄的分流刀片,纵横剪后的板料落入带有可调隔板的码垛机内。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使,可否把这个图的整图,发一张给我,行不,谢谢
MAIL:feilei5@21cn.com

网友A:
版主大大,很薄的分流刀片分流,让分后的板落在设定的隔板上?可否很难让剪后的板块刚好落在设定的隔板上?

有没有分流刀片的相关资料与网页资料,我怎么找不到,如果可以,帮忙一下,谢谢BZ大大!
引用 网友C:

附图中红圈内就是分离刀片,纵剪线都会用到的。马鞍山有很多刀具生产企业生产这类刀具的。

网友(2011-10-24):
汕头达炜机械厂生产的全新10A7全自动复式圆刀剪板机,具有自动送料,自动分条,自动开片,自动收料。无级变速,最快40张/分钟。可供中、高速电阻焊,高精度气雾罐电阻焊配套。

网友:
汕头市达炜机械厂
公司网站:http://www.daweijixie.com
h-y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