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Y10.0安装疑问---请教

楼主(2009-11-01):
RUN之后出现的ANSYS10.0 OUTPUT WINDOWS界面
只出现ANSYS Multiphyics/LS-DYNA 然后没有其他了~出现错误提示,不知道这些信息足够解决否?

楼主:
错误提示ANSYS LICENSE MANAGER ERROR

楼主:
ANS_FLFEXLM_DEBUG enwironment变量设置为1之前运行此产品
最大牌调试细节设置为2环境变量     ————————————————————————如何修改????
急求a !!!

网友:
很久以前玩过ANSYS6.0。
盗版的安装破解很费事,多看看安装说明,然后多次尝试,,,,,,,,,

网友(2010-01-09):
在我的电脑,右击,属性,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修改或新建吧,你试试

网友:
高手   请问我在安装11.0的时候中途出现一个提示  要我找到下一个光盘   ANSYS11.0\ANSYS\program files\ANSYS Inc\v110\AISOL\DesignSpace\DSPages\Language\de\Re。。。。。。
上面的路径是它给出来的   但是最后面关键的部分没有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高手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