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弹性挡圈A型和B型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11-01):
孔用弹性挡圈A型和B型的区别,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好象只是加工工艺不同

网友:
材料?不太清楚

网友:
A型是采用板材-冲切工艺制成,外观辨认卡口为圆角
B型为采用线材-冲制工艺制成,外观辨认卡口为尖角

网友:
除了加工工艺不同外,在使用上有何不同?

网友:
A型的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