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对称配合怎样使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9-11-01):
在solidworks中,对称配合怎样使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意义,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用过,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帮助!!

网友:
用在镜像零件与原零件上

网友(2012-09-03):
我也问这个问题,请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
高级配合里面的,顾名思义,就是对称关系。就是选三个面,其中两个以另一个为基准对称。怎么用,就看你的思路了。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学过,不用就忘记了

网友(2012-10-03):
好多机械配合和高级配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8-14):
补充一下:对称的对象可以是点、线、平面、圆柱面、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