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T600-3的热处理

楼主(2009-11-02):
我们公司制作一个套筒,材料为QT600-3,图面有要求:调质处理硬度HB=240-280。
因为对此种材料不熟悉,特此请教大家,此种热处理的工艺流程。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1-383页。珠光体球铁QT-600-02相应热处理为正火。
所以我觉得图面上的热处理技术要求可能不对。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QT600-3,调质处理肯定不对。
我不知你们的供货商是否可提供铸态的QT300-3,若能保证机械性能,可用一次回火消除铸造应力应可以了。
对于此类球铁,一般在铸后要查一下金相和机械性能,若不能保证要求,可采取一次正火+回火,目的是增加和调整珠光体的量和机械性能,有碳化物的还要在正火时考虑消除碳化物和磷共晶的工艺。

楼主:
嗯,谢谢您的回复,回答得可真是专业呀。多谢啦!呆会去我们的资材采购部再去问一下,毛坯供应回厂的机械性能及硬度报告。

楼主:
嗯,去问过之后,发现毛坯在回厂之前进行过回火处理.
也和设计方进行了确认,最后将技术要求更改为:正火处理,HB19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