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做模型设计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9-11-02):
我自己有产品三维图,如果我利用三维图绘制模型工厂图,使用什么软件比较好,那里有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说的模型工厂图是什么?是工厂加工模型的图纸?那一般都是平面图,CAD用的多,三维软件也可直接转成平面图。

网友(2010-01-10):
用CAD和PROE都可以。

网友:
楼主要做设备工厂布置图吗?先做好产品工艺流程图

网友:
CAD和PROE和ug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