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热矫直机辊面缺陷

楼主(2009-11-02):
各位同仁:

    有谁赐教,我厂厚板矫直机辊面压痕缺陷较大,工作辊辊身硬度HRC54-56,支承辊辊身硬度HRC46-48,SVAI技术,支承辊倒角为圆角R310过度。

网友(2011-06-06):
其实,我觉得你遇到也是中国钢厂都遇到的问题,我们三个板材厂的矫直机都粘氧化铁皮,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换辊时间多检查,多修磨,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修磨几次就把辊子修坏了吧

网友:
可以考虑先采用高压水处磷装置先打掉厚板表面的氧化层。这样辊子表面就不容易被氧化层压入。其次辊身上加氧化铁去除刮板装置

网友:
我看可以设法在矫直机机前加装压缩空气吹扫,以减少氧化铁皮的粘附

网友(2011-10-01):
这是冶金行业的一个常见问题,目前尚无太好的解决方案。根据经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辊系的安装精度;
2、支承辊和工作辊的表面硬度差;
3、工作辊的冷却;
4、降低咬钢速度,防止钢板直接撞击工作辊。

网友:
那国外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18-01-24):
学习,谢谢分享
这是冶金行业的一个常见问题,目前尚无太好的解决方案。根据经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辊系的安装精度;
2、支承辊和工作辊的表面硬度差;
3、工作辊的冷却;
4、降低咬钢速度,防止钢板直接撞击工作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