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加工能加工铝件吗?

楼主(2009-11-02):
如题

厂里有一位小师傅告诉我 不能加工铝件(切孔)  我以前好像听说可以的。请教诸位高手!!

网友:
由于铝合金对波长为10.6 um的CO2激光高的反射率和热导率,因此铝合金的起切十分困难,其激光切割需要比钢更高的激光束能量密度来克服阀值,形成初始空洞开始切割过程,一旦这种汽化空洞形成,它就像钢一样对激光有极大的吸收率。
   加工孔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成本高一点,切割厚度没有碳钢厚!

楼主:
谢谢指导,又学到了

网友:
2楼说的是,有资料说铝上弄层覆膜可以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铝有反光折射能力比铁高很多,所以不能切割。

网友:
关键是调节激光输出能

网友:
加工上不合算

网友:
谢谢,每天都学新东西

网友(2009-12-04):
可以用水刀切割

网友:
在铝表面上涂一层黑色可擦除油漆,然后用激光加工怎么样呢?

网友:
呵呵  都不是专业搞激光的吧  用别的聚焦镜啊   普通的也可以切啊

网友(2010-03-30):
涂油漆切割时高温烧灼破坏漆面怎么办

网友(2011-07-03):
铝件可以用激光切割,能切割的厚度没碳钢厚。

网友(2011-12-18):
在铝表面上涂一层黑色可擦除油漆,然后用激光加工怎么样呢?

同问!!

网友(2012-05-26):
激光是可以切铝的。如果是用CO2激光器,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现在IPG的光纤激光器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切铜板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