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平台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9-11-02):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们工厂需要设计一个钢平台,总面积是24m^2,长X宽=3mX8m

总的承重是4吨,但是这4吨的重量是一个机械设备,不是平均分布在这24平方米的位置

而是集中在大约4m^2的面积上
请问这样的承重是如何计算呢?

将4吨的重量平均到24平方米还是4平方米?

我是学化工的,不懂机械,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1,先把你的平台图以数学表达方式表示出来,即平面与节点关系图。

2 把你的容器放到平台上面去,把作用点加上去,比如容器是裙座支撑的,把裙座的施力点加上,

3 计算所有载荷,考虑动载系数,比如流体对容器的动载荷,

4  全部的力考虑完成以后,作支撑结构分析,非重载面按化工结构规范施加均载,

5 对平台作整体弯扭分析,特别是水平力,

6  按规范考虑地震载荷,

7  考虑基础的情况,沉降问题,

8  作支撑,验算,使其符合化工结构规范,做结构图,

9  送一审

网友:
1,先把你的平台图以数学表达方式表示出来,即平面与节点关系图。

2 把你的容器放到平台上面去,把作用点加上去,比如容器是裙座支撑的,把裙座的施力点加上,

3 计算所有载荷,考虑动载系数,比如流体对容器的 ...
引用 网友A:

说的一般,如果能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再详细就是看结构手册了,先把化工结构规范打开,再把结构手册打开,作完整体结构设计以后,看是否符合化工规定,符合了,做详图设计,再符合结构规范,给正规公司干事情,就是这么个流程,还能说到多详细?

网友(2017-03-22):
想钢平台和钢直梯和钢楼梯有那个国家标准吗?是机械设计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