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圈热处理后能变形4-10S左右,怎么办?

楼主(2009-11-02):
目前我们生产的产品为轴承套圈,热处理后能变形4-10S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

网友:
退火组织不均匀;淬火加热温度高;加热不均;冷却太快和不均。

网友:
还有控制车加工应力

网友:
轴承套圈属于薄壁件,本身在加工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容易产生变形.因此与工件的摆放的状态都有关系的.需要轴线垂直摆放.
. n3 N8 |$ v' f& z如果实在不能消除变形,那么建议在热处理前预留余量,在热处理之后再进行磨削来保证同轴度及圆柱度.及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