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料口处进出的轴,是什么方式做的密封?

楼主(2009-11-02):
请教,加料口处进出的轴,是什么方式做的密封?

网友:
没说明白,若是进出的轴,密封应是Y型密封圈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做烧饼的

网友:
是伸出的圆头的轴里面?

网友:
橡胶密封、毛垫密封等

网友(2009-12-17):
问题请提问的清楚点,哈哈

网友:
可以用圆形密封圈密封

网友:
采用旋转密封

网友:
如果只是进出,没有旋转我个人觉得采用橡胶密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