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加工能加工铝件吗?

楼主(2009-11-03):
如题

厂里有一位小师傅告诉我 不能加工铝件(切孔)  我以前好像听说可以的。请教诸位高手!!

网友:
当然可以的啊,当然不能太厚的,最好是5,6系列的,纯铝反射太高不太好割。

楼主:
我也听说有反射影响 谢谢师傅

网友:
当然可以了,因为是强反射材料,对激光镜片很损的,所以一般都不喜欢用来加工铝的.

网友:
可以加个特殊的镜片  就好了

网友:
一般外光路比较复杂的设备都可以切铝(纯铝除外)

网友(2009-12-05):
可以切,我就这么干过
不过需要熟手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