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泄油口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11-03):
各位,请问液压油箱的泄油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
“液压油箱的泄油口”是什么样子的?
是放油口?用来放空油箱内的存油,清理油箱时用的。

网友:
就是一回油口

网友:
清洗,排出废油的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意见!!

估计楼主是位新手,
不会把加油口当作泄油口了吧?
一般来说;加油口还带有排气口的功能。

网友:
标准油箱为安装正确,会注明油口名称字样(特别进口的系统)
我认为泄油口应该是泵和阀外泄回油的安装孔

网友:
同意楼上,泄油口为系统外泄的回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