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后可以不正火直接调质吗?

楼主(2009-11-03):
以前是毛坯厂家锻造和正火,回来后自己调质,现在让厂家直接干到调质。想问下是否可以锻造后直接调质,取消正火工序?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一般不行,因为锻造后存在锻造缺陷,有些缺陷是可以用正火来消除的,比如粗晶,魏氏组织,网状渗碳体,如果直接调质,粗晶引起的马氏体粗大很容易造成淬火开裂,另外过共析钢淬火只加热到A1线以上,网状渗碳体分解不完全,钢的塑性韧性必定受影响,不知高手是否认同人这种看法

网友:
可以这么做,正火现在很少有厂家给你做!

网友:
不可以 调质对组织的改善时有深度的 锻造与最终成品间的尺寸余量太多 就没有改善组织的效果

网友:
不妥,对于锻件来说正火,退火为预先热处理,调质为最终热处理。
正火是比较常用的热处理,较之退火更经济。

楼主:
2#大侠回复的比较好,理由比较深入

网友:
这个要看锻造前材料状态和锻造加温方式

楼主:
这个要看锻造前材料状态和锻造加温方式
引用 网友A:

请大侠说具体些。

楼主:
亚共析钢。
一般过程:锻造→冷却→正火(加热→保温→冷却)→淬火(加热→保温→冷却),
是否可以:锻造→加热或冷却至正火温度→保温→加热或冷却之淬火温度→保温→冷却,即是否可以省掉锻造和正火、正火和淬火之间的冷却和加热过程。

网友:
你是要做曲轴吧?要不拿几件试验一下保险,万一工作中曲轴裂了得不偿失

网友:
直接调质很不规范。建议按照正常的操作工艺执行。先正火,再粗加工后调质。

楼主:
原来是的,后来可能是因为调质后变形大,废品多,就直接调质了,而且别的厂家也都是先调质后加工

网友:
最好按常规进行。

网友(2022-09-24):
按常规走不出错

网友:
按常规不出错

网友:
形变热处哩

网友:
一般不能,二班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