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载敏感系统散热器功率

楼主(2009-11-03):
大家好!
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由于几个执行元件流量相差比较大
我现在想用一套负载敏感系统
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信息
我想请教一下一般的负载敏感系统散热功率多少
有效功率最大为66KW
电机约为120KW
泵排量最大200ml/min
电机转速1450r/min
请帮忙看一下这种泵一直空载的时候会有多少发热
万分感谢

网友:
条件还是不够啊,能否把系统原理图提供

网友:
负载敏感系统散热功率,理论上可以按照设备整个工艺过程的平均功率选取,但因影响系统散热的因素过多,建议采用50%~70%系统功率选取。
负载敏感泵空载时的发热取决于空载的压力。压力和流量的乘积即是发热功率。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好多名词和定义我都没有听过,主要是我知道的太少了。电机满载时的散热功率应该是: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乘以根号3乘以功率因数(铭牌上都有)再减去铭牌上的额定功率这个数值,得到的数就是跟马达效率相关的了,这个效率之外的,就是损耗了,电机的损耗,除了电磁场之类比较小的,一般都是以热量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数值就基本上是电机的散热功率了(这个我不肯定是对的,大家可以指出错误)。泵的铭牌上也有效率参数,假设泵的额定功率是10千瓦,效率是0.9,那么损耗就是1千瓦,除了振动之类的,基本上是以散热的方式消耗了吧,这个可以算是泵的散热功率。这都是满载来说。
泵空载的时候就是里面没有液体吧,那么排量和压力都是零(当然它们的乘积也是在某一段曲线内约等于功率吧),基本上电机给泵所传递的功率全部被泵拿去损耗掉了,变成热量了,所以,泵空载的散热功率约等于电机此时的实际输出功率,也同时等于电机此时的输入功率减去电机自己的散热功率。不知道跟楼主说的散热器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条件很不全的 各工况都的些清楚了 才能帮你计算 发热的大体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