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补最大半径值比凹圆弧半径值大怎么办?

楼主(2009-11-03):
在用数控铣床加工凹件时候,刀补最大半径值比凹圆弧半径值大时,会出现过切现象,与实际要加工图纸不符,该如何解决?

网友:
刀补最大半径值比凹圆弧半径值大时?
什么叫刀补最大半径值?
你的意思是刀具半径比工件半径大吗?

网友:
只有选择小一号道具了!

网友:
刀具半径要比最小凹圆弧半径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举例:现在铣一正方形槽,手工编程:尺寸50MMX50MM,拐角半径为2,那么如果用直径小于或等于4MM的立铣刀铣的话,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加刀补)太慢了!能否用大直径刀快速把中间的部分先铣出来,再用小铣刀精加工轮廓。但大直径刀的刀补值用在子程序时会过切,怎么解决呢?如果我还没解释清楚的话,你要么把铣此槽的加工工艺告诉我就可以了,拜托各位!

网友:
欲速则不达,只能换比加工圆弧小的刀具,如果换加工圆弧半径一样的刀具,如果刀补大于加工圆弧,程序可能报警不走,要么就过切了在说。如果不想用刀补,就直接换把和加工圆弧一样大小的刀,就直接走外形就行了。
调用子程序怎么会慢呢,这只是编程上的快慢,如果熟练了,用子程序加工只会加快编程速度的,调不调用子程序和加工的速度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你要挖槽的话,要先考虑好拐角的圆弧半径多少,在选择刀具,不可能只为了加快速度,选用大的刀具,不然四个角上你去清角的话,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清。
如果你真想提高速度的话,你可以用45或者更大的平钻,在中间打孔,钻到加工深度,或者留点余量,在用铣刀加工四周,最后用刀在底面光一下
不过我不知道你的机床能用45的钻头不。
不知道你的槽是多少深的,如果比较浅的话,这么小的槽,就直接用铣刀一刀吃刀深度,走出来,不需要用分层切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说的慢指的是用小铣刀铣槽中间部分慢。

网友:
想快有很多方法啊,但是要兼顾粗精加工啊,不要只考虑粗加工怎么快,有时候反而会对精加工造成困难,余量不均匀,只会造成刀具磨损,加工尺寸,表面质量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还有哪位高手知道,顶上去!!!

楼主:
竞赛的时候,节省时间很重要!

网友(2009-12-14):
笨蛋,留2mm精洗,先用大一点的milling去掉多余部分,最后换4mm的milling精铣,我以前经常遇见这种情况,这个多简单,

网友:
一句话:换个刀具半径比工件小的

网友(2010-01-13):
粗加工不用刀补

网友:
那个奥特曼说的还好了

网友(2011-01-08):
很简单 你编程的时候把圆角省掉就可以了,用大刀加工直角会留下圆脚的,而且余量就最小了,用小刀精加工然后把圆脚加上去,如果直径一样的,那圆脚同样省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用自动编程,一个用刀具补偿,最好,最安全。

网友:
刀具半径比 槽大 你要想加工出想要的产品是不大可能的   只有改用小一号的 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