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纸包装的包装盒 , 一般生产线上是用什么型号的机器?

楼主(2009-11-03):
问一个饮料加工的问题

蒙牛伊利那种纸包装的包装盒 , 一般生产线上是用什么型号的机器?

  知道的能提供下吗 ?感激!

网友:
那是市面俗称为利乐包的饮料,是使用利乐(Tetra Pak)公司专有的TBA纸包机生产的,从80年代的TBA/3型(每小时4000包/250ml)到现在的21型(甚至更高),速度提高了许多。

网友:
据了解有分为TBA8/TBA9/TBA19机,根据盒装的容量和形状再细分为比如250B、250S、200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21型的。

楼主:
感谢了   有个朋友要做这个   所以问问    谢谢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这个”?!
20年前,我就在合肥的一家部级的研究所里,看到过仿造的图纸,但一直没看到样机出来。
2年前在广州的食品机械展览,看到一台貌似的设备,纸包装盒对了,可速度慢得太可怜啦。
再看看吧!

楼主:
不是制作这个机器   是开个制造包装盒的厂    呵呵   这个东西在国内不好做啊

网友:
您了解这个包装盒么,它是由纸卷在机器里成型的,您要做的话,不是做纸盒,而是投资纸厂,这可不是一两个亿能够做的得到的,还有卫生要求。

网友:
我用过利乐无菌包装机和康美包无菌包装机,一个是瑞典的,一个是德国制造的,利乐的有3型、8型、9型、19型和21型机,这么多型号主要是因为更新换代的必要,还有就是不同的机型用于不同规格的产品生产,例如8型机就是专门生产375ml规格的产品,9型机和19型机主要用于做250b和250s(250ml基本型规格和苗条型规格)的产品。其产品系列的缺点就是不能随意更换规格用于生产中;康美包因为进入中国市场较迟,在国内饮料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也是由无到有,现在已经拥有无菌纸盒包装30%的市场,型号主要有Combibloc170i系列,生产中可以很方便变换产品规格。两种设备相同点是杀菌原理一样,都是在无菌室内双氧水雾化对包装材料杀菌;不同点是利乐包是一条纸带在设备无菌室内成型灌装焊接,由成型夹爪上的切刀切开脱离纸袋和无菌区;康美包则是做好的纸盒经导轨进入无菌室杀菌再灌装焊接成型。相对来说流程要简单易懂。市场产品分辨时只要看看底部印有康美包的字样,如两个侧耳部有利乐包字样则是利乐包。国内在广州有个叫利慧的公司是仿利乐19型机的,其老板原是利乐的售后服务工程师,见过其设备,因不曾使用过就不多言了,价格当然会便宜很多啦,用搜索引擎也能找到他那家公司网站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社友对这行很熟哦。

网友(2011-03-09):
楼上灌水灌的。连打 字都省了。直接复制。

网友:
开纸厂吧,貌似一个垄断行业!

网友:
楼主要做的话只能造纸了,见过包装盒的纸,感觉和立式包装机的包装膜差不多。
只是在灌装制袋以后,是怎么做成盒(利乐包、利乐砖)的就不知道。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期待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家都是瑞典的

网友:
这个是两年前的帖子了,经过这两年利乐在国内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包材泉林,设备普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