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轴径估算---请教

楼主(2009-11-03):
附图。。。。。一个轴上面一个圆盘。。。。。知道圆盘重量10KG   直径220MM   圆盘转速400r/min
想通过计算轴的扭转强度   估算支撑轴的直径
利用P/N开三次方*C  估算D轴径的话。。。。没有P。。。。

在线等各位前辈

网友:
你把具体的链接情况说明一下,按照你说的条件是没法计算轴的最小直径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t(s):            你从0加速到400rpm的时间,比如2秒
a(rad/s^2):   400*π/30/t,此为圆盘匀速加速的角加速度
J1(kgm^2):   10*220*220/2000000,此为圆盘的转动惯量
J2(kgm^2):    轴重量*轴径平方/2000000,令轴径等于x代入,此为轴的转动惯量
J(kgm^2):      J1+J2,总的转动惯量
T(Nm):           驱动转矩
Tf(Nm):          F*f,F为轴承支反力,f为轴承的摩擦系数
根据公式T-Tf=Ja列出方程求解。
注意,仅仅在启动时需要T这么大的驱动转矩,在400rpm匀速运转时T=Tf,而Tf是非常小的。

或者你没有找到负载所在。

楼主:
从0加速到400rpm的时间为5S

楼主:
大家看我这么算行不?  用质量和速度得到 圆盘从静止到400RAP获得的动能  除以时间T  得到功率P
然后带入我一开始说得公式      d大于等于(p/n)开三次方*C

楼主:
动能    m*w^2*r^2/2      对R积分   求得圆盘的动能.....

网友:
三楼说的对,楼主的动能到功率没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在使用过程中   圆盘在上  支承轴在下。。。。。如附件放置   。。。。。假设   我轴由400RAP直接降到0    根据前面说到的圆盘参数   应该是可以算出支承轴最小直径的吧????

网友A:
没有负载吗?就这个空转吗?

速度和力不能直接联系起来

网友:
这个手册上有吧!

楼主:
没有负载吗?就这个空转吗?

速度和力不能直接联系起来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

你可以把圆盘看成负载    圆盘重10KG

楼主:
   快来高手指教啊。。。。

楼主:
  原谅我人工置顶

网友:
速度、力、质量之间建立关系

网友(2013-09-07):
对速度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力学角度来说不好算的

网友:
这都是哪些学科的知识啊

网友(2013-10-28):
功率可以这么算:质量乘以线速度的三次方/半径=功率,轴的最小直径d=功率/转速 开三次方再乘以A就可以得到轴的最小直径!

网友:
外观不作要求的话,不用算的,直接取40mm,就一个圆盘,不用传递动力的。长度也算长,40mm的圆钢已经很给力了,

不行你可以拿圆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