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材料用怎样的刀具切削容易断屑?

楼主(2009-11-03):
数控车床上加工,在Φ110的直径上割条7毫米宽,单边深5毫米的槽,铁屑老是缠绕,求解决办法!

网友:
垃圾材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管正火,调质处理后也是很这样的,在割刀上下功夫吧

网友:
用的什么刀具?转速?进给?能说一下吗

楼主:
用的什么刀具?转速?进给?能说一下吗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普通YW2刀头,大概是槽开的太小太窄了,转速打到200转,走刀0.3毫米这样吧。数控设备我想至少也得300转以上是吧?

网友:
这么快的转速和这么高的进给啊。

我们公司割槽一般只有铰刀的转速,进给一般是1,2丝,如果你的轴比较长的话,速度这么高,不会发震吗???

网友:
楼主的转速是快了些,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不是问题,建议楼主可以用横切法切这个槽,大前角,磨好断屑槽,X方向进给一刀,再Z方向进给,反复如此。不过此时刀具不能像普通切断刀那样磨了,最好用专用切槽刀或者强力切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