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式废料收卷的困扰

楼主(2009-11-04):
【请教】
一卷纸带,被切除产品后,剩余2条宽4毫米左右的废料带,废料带如附图snap1。
客户要求废料带被收到纸筒上。

困扰:
废料带会断;
废料带被自动收成纺锤体形状,也就是说废料带会跑偏,废料跑偏会把输送带上的产品带偏,这样是不行的,。

收废料成卷后,半径越来越大,一般的电机最终会把废料拉断。
收废料的电机采用恒扭矩电机是否可解决此问题?

收废料带不把产品带偏,个人没想到好办法。

盼有印刷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废纸带形状

废纸带形状

排废收卷

排废收卷

网友:
你的成品和废品用同一个轴收卷吗。

网友:
装一个控制收料长度的感应装置就可以了,废料长了开始收,碰到另一个感应器就停,这个还可以按要求去调,看看冲床的放料架就明白了的

楼主:
成品有两种收料方式
1、机械手收料
2、过渡到另一皮带线,人工收料。成品尺寸太小时无法过渡,故此方式有局限性。

楼主:
实际中,废料带有两种形态,除却上面绘制的,还有整体框式镂空的。
另外物料的流入流出我只绘制了废料带相关的(其它的物料传输与收废料影响不大),所以表达的或许不太清楚。
补充个图,皮带线+人工收料的方式。
聂大侠所述的开卷收卷方式我略知一二。
因为空间的原因(整机长度有限制,收废转轴前后都有其它机构或机身),没办法使用;另外机械手收料时,这种结构会导致废料被产品带起来。

其实有些人或许已经猜到不会是废纸带,否则客户不会要求卷在纸筒上回收。
目前我的做法是废料带直接掉进一个周转箱内,0成本但客户觉得不好看。呵呵

网友:
理论图上很难看清楚哪里可以加东西。但我支持用两个定位开关开决定收料的起停。

网友:
真空吸附皮带负责牵引,后面用低扭矩电机收卷,在收卷之前废料都是吸附在皮带上的,而且动力来自于皮带,这样可避免电机驱动带来的麻烦

网友:
大哥,搞个往复式导引槽即可

楼主:
1、往复式导引槽。
解决收废料带时产品被带偏的问题。

2、真空吸附辊+低扭矩电机收废料。
解决电机将废料带扯断的问题。
不了解真空吸附皮带的制作工艺和成本,故应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真空吸附辊。

谢谢所有关注本帖子的大侠们。

网友:
请教大家,真空吸附皮带和真空吸附辊的相关资料有吗。我在网上找不到。

楼主:
我们公司是自己做的。

网友:
tigerguo1975 网友好!
.
这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张力传感器”和“张力控制器”介入的控制类型。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东西!
.
但那个东西很贵,用在这上面有点不值。
.
syw  091106---07.50

楼主:
是。手头有张力控制器的资料。
张力控制是用于开卷的,收卷也用但我这个是收废料

张力控制器、纠偏控制器这些东西都贵,没敢用过。

网友:
做个边料收卷装置,类似纵剪分条线的

网友:
回收这种废料的最好方法是使用风机,吸取废料

网友:
是。手头有张力控制器的资料。
张力控制是用于开卷的,收卷也用但我这个是收废料

张力控制器、纠偏控制器这些东西都贵,没敢用过。
引用 网友A:

.
tigerguo1975 网友好!
.
如果.你会单片机、PLC方面的知识,会使用步进电机,再会使用光电传感器,也能轻松的解决这类问题。
.
syw  091109---01.34

网友:
提个想法:电位器连接一摇干,摇杆上用一弹簧将其拉向一边,摇杆末端连接一导轮,做成一简易张力传感器,该张力传感器连接至变频器用于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控制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带动收料机构,可能需要并联另一个电位器用于张力传感器输出比例控制,可能需要并联一电容用于滞后输出或调节变频器加速时间达到类似效果。采用该结构可以简单的实现张力对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

楼主:
提个想法:电位器连接一摇干,摇杆上用一弹簧将其拉向一边,摇杆末端连接一导轮,做成一简易张力传感器,该张力传感器连接至变频器用于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控制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带动收料机构,可能需要并联另一个电 ...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是很好的,实际中在开卷时有的项目就是用电位计取代专门的张力传感器。
只是废料带太易断,最薄的仅0.008mm厚。
非常感谢楼上的图。

楼主:
风机吸废料,有的客户在用。没见过。
不需要收卷的话,是好的方案之一了。以后有机会会试一试。
谢谢。

楼主:
syw网友你好。
术业有专攻。那些我都会一点儿,张力传感器的原理也知道。只是人生苦短,以前一味做加法,现在是做减法,控制方面的书不去碰了。

网友:
下面摆一台。。。。。。。。。。。碎纸机

网友:
我公司做碎纸机.

网友:
建议:
将横轴立式收料方式改成卧式立轴收料。
纸带自由落下在一箱子盘子内,再用立轴驱动纸卷,纸带成水平卷收,重量由水平转盘吸收,并且还有定位效果,则纸带能漂亮的卷收。
电控部分也是很简易的就能满足功能。

网友:
废料回收,要求不是很高,可否在废料回收卷上加一浮动滚轮,连接传感器,将半径的变化值传给plc,通过公式计算出 于半径相应的速度。

网友(2020-10-10):
做卷料供料都会用到收废料的机构 建议搜索下  收废料简单的做法是用园皮带带动滚轴  也就是说电机带动滚轴的时候允许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