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铜T2 与紫铜T3区别

楼主(2009-11-04):
我想知道紫铜T2与紫铜T3区别,尤其是导热程度,那个更好一点!我用来锡焊!

网友:
T2与T3相比,T2的纯度要高一些,品质更好一些。要做电烙铁头当然是T2好一些。还有更好的,就是无氧铜,用无氧铜做烙铁头可以保证你使上5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