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如何分类?

楼主(2009-11-04):
最近搞配件碰到的问题公司里有各种各样的阀,老板建设向一个厂家购买
有谁知道力士乐型国内有几个厂家生产,榆次型有什么厂家生产,还有什么联合设计型,等其它的类型。
这有什么标准吗?可以互换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比较头痛的事,每个厂家型号不同,互换性有的,不是全部,要自己看型号,我们厂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12-11):
各个品牌的电磁阀安装形式可能不一样,一般来说欧洲品牌的可以互换,国产的和进口的不能.
个人见解

网友:
确实是那样啊

网友:
首先电磁阀的种类太多,是移动机械还是固定机械。移动机械受空间限制多采用螺纹插装阀和分体多路阀,采用压力补偿和负载敏感技术提供效率,减少发热。而固定机械空间限制少,电磁阀的选择范围较宽。
DELTA POWER 为HYDROFORCE,SUN,REXROTH, BUCHER 等插装式电磁阀做过OEM,所以DELTA POWER的插装阀,不少与欧美的阀是可以互换的,可以下载手册阀腔的图纸对照一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6913
请在下列链接中下载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136

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手册的目录
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手册,刚翻译完。
有如下内容:
1, 电磁换向阀,2位2通,2位3通,3位4通,
2,机械阀:单向阀,液控单向阀,热溢流单向阀,液控双向单向阀,手动换向阀,液控换向阀,冲洗阀,梭阀,转阀
3,压力阀:直动溢流阀,差动溢流阀,先导驱动溢流阀,双向溢流阀,压力补偿调节阀,减压阀,顺序阀,急停阀,卸载阀,
3,流量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压力补偿调速阀,流量优先阀,软管防爆阀,分流集流阀
4,比例阀: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电机驱动比例调速阀
5,逻辑阀
6,平衡阀,双向平衡阀,管式单向阀,管式防爆阀,手动泵,手动选择阀
7,独立功能阀块:
A系列:AA油缸保压阀,AB压力补偿流量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C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D卸载阀与硫量控制阀,AE升降回路与溢流阀,AF溢流阀与流量控制阀,AG卸载阀与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AH速度控制阀。
B系列:BA升降-单向阀-泄压阀,BB启动回路,BC升降-单向阀-泄压阀
C系列:CA双向溢流阀,CB泄压阀,CD马达调速回路-双路选择回路
D系列:DA常态关闭锥阀,DB溢流阀,DC流量控制阀,DD常开滑阀回流,DE双向溢流阀
E系列:EA/EB 双速电磁阀,EC 带单向阀的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
F系列:FA 带双向液压锁的双顺序阀,
G系列:GA 整流回路,
H系列:HA 3位4通-H型机能,HB 3位4通-O型机能
J系列:JA 3位4通-M型机能
I系列:2位3通,手动提升-单向阀-泄压回路,
K系列:L系列:M系列:N系列:O系列:P系列:Q系列:R系列:S系列:T系列:
电磁线圈:标准型,I系列防水密封性,
插装阀孔加工图及成型刀具订货编号

网友:
目前力士乐型阀主要生产厂是北京华德,上海也生产部分型号,再有就是一些小厂。榆次型不是一个单独的型,他分为油研系列和(或)广研(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广州机床研究所搞的)系列(现在榆次液压做的也比较大了,可以上他的官网上看一下),原来他主要生产油研系列阀。联合设计型是国内首次试图将液压件标准化的产物,目前好像生产比较普遍,但我的印象是大多是乡镇企业或中小液压件厂生产。目前大家比较常用的就是力士乐系列,一般都有行业习惯,大部分是力士乐系列,威格式系列和油研系列。至于互换性,力士乐遵循德国标准和ISO标准,威格式遵循美国标准和ISO标准,油研遵循日本标准和ISO标准,由此可见对于安装面遵循ISO标准的就可以互换,但各系列的机能代号可能不同,进口设备上所用的电压标准也可能不同,在互换时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