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刀具的保养(求助)

楼主(2009-11-04):
CNC机床刀片使用后应该如何进行维护和保养?
    不同材质的刀具保养有什么区别吗?(公司是用山特维克的)

网友:
"CNC机床刀片使用后"是什么意思?
一般说来,刀片都是装在刀杆或刀盘上使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机床的刀库里面。
加工玩成后还是回刀库中。
刀片用到一定程度时,就该转角了。所有的角都用完后,就该报废了。某些刀片可以修磨。
如果刀片未到使用寿命,需要卸下,最好装在原来的刀片盒中,每个刀片单独放一格,相互之间不要碰撞。
重新装刀时注意擦拭干净就可以了。
另外,硬质合金刀片放个几年也不会生锈,拿出来还可照样使用。
刀具的保养就比较讲究了,简单来讲就是防锈,防腐蚀,清洗切屑及粉尘。
详细情况你也可以询问山特的技术人员。

楼主:
谢谢!我们是使用后归还仓库然后按刀片规格放置在盒子里面,除了擦拭干净还需要什么其他保养以延长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