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CNC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求助)

楼主(2009-11-04):
  我们是用哈斯4轴的加工中心,刀具也是买比较好的像山特的,人员也没有偷懒挺勤快的。但是,工作效率比较低,加工出来的产品虽然能用但是质量不高,客户不满意。
      各位高手能给小弟提点建议吗?
         谢谢!

网友:
我用的也是哈斯,,你加工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网友:
我觉得您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1.减少对刀和工件找正时间
将无效益的对刀和工件找正时间减少极短
减少辅助时间,切削更多金属
测头测量软件自动更新刀具及工件坐标系偏置,更快且无误差
2.减少因对刀和找正误差引起的废品
安装在主轴上的工件测头可以准确地找正工件位置并检测是否错装工件
对刀及工件找正具有高重复性——消除了因找正误差而引起的工件报废
3.减少昂贵的夹具费用
不需昂贵的精密夹具——使用简单的夹紧装置,由工件测头找正工件的位置
4.改进过程控制
检测工件,减少了脱机检测的辅助时间
检测高价值工件的主要尺寸
5.刀具破损检测或识别
进行刀具识别和破损检测,提醒操作者或自动更换备用刀具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也是机加行业普遍问题,涉及到工艺安排是否合理,技术人员技术/调机效率及品质,现场管理/工人效率及品质,还有部门间的配合等,要整体改善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