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和活塞杆,如何校核焊接强度?

楼主(2009-11-04):
油缸参数:缸径 500mm,杆径350mm,工作压力21Mpa
活塞和活塞杆采用焊接式连结,请问下如何校核焊接强度?

楼主:
顶一个,有问题就要解决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急啊。

网友:
我不太赞成采用焊接的方式,焊接后变形很大,关键尺寸还得机床精加工
关于强度问题,你可按照焊缝截面积受力情况进行强度校核(拉、压、剪),关于计算方法书上有讲解

网友:
支持5楼

定心台阶+螺纹联接!

正压时,连杆台阶端面推动活塞。
回程时,螺纹受力。

楼主:
看过机械设计手册了,就下面两个公式。可是不理解,比如,缸头焊接法兰,还有缸筒焊接耳轴强度该如何校核?

楼主:
麻烦羚羊大姐讲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
估算拉力约210吨。
焊接带来问题如羚羊所说,活塞可能要在焊后加工。
建议采用“轴向键”,在活塞杆尾部紧贴活塞环切一槽,另车一外柱面带螺纹的套筒,剖开如括号状(),过盈压入环槽内,拧上螺母,ok。用此法注意活塞与杆配合段要密封。

楼主:
这是以前公司里吴工设计的图纸,客户要求这样,老板也安排这样设计,我也做过一段时间油缸设计,可是技术不行,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比如焊接校核这块,像这种情况该如何校核?

网友(2010-01-04):
根据受力情况,主要受剪就对该处的剪切强度校核,受拉就对该处抗拉强度校核
比如下图焊接坡口形式对于该情况较好(校核该处剪切强度)

网友:
不推荐用焊接结构,活塞与活塞杆的拉力,以及活塞与活塞杆的剪力。

网友:
用螺纹连接,只校核螺纹连接强度即可,焊缝只是起密封作用

网友(2010-07-25):
螺纹优先,其次卡键,最后焊接!!这种活塞和活塞杆焊接很不好,,活塞带动负载来回移动导致轴肩焊缝既要受压又要受拉,容易疲劳!!

网友(2010-12-17):
用摩擦焊机焊接成品活塞杆

  成品活塞杆成品摩擦焊接(成品油缸杆摩擦焊接)是全球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焊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由于设备的技术含量高、制造难度大,所以被美、英、日三个国家垄断。
  我们为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生产的活塞杆成品焊接摩擦焊机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将彻底改写我国大规格活塞杆成品摩擦焊接完全依赖进口和进口设备的历史!
  我们唯一能够制造国内最大的400吨摩擦焊机,以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品活塞杆摩擦焊机、双头车桥摩擦焊机。

网友(2014-06-13):
活塞与活塞杆通过螺纹连接,采用松、还是紧螺纹校核?比如机械手册里的表格中,第一项:松联接,轴向载荷?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我们这基本不用,都是整体浇注的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焊接强度不好保证,建议采用整体式活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