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产生的实体非参数化,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04):
最近学学UG,在做东西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提示操作产生的实体非参数化,怎么解决啊,大家处处注意啊
好像这是UG做图过程中经常见到的问题吧!

网友:
你只要不拿来剪裁就行了
你可以做个体直接求差去除啊
那样就有参数了
反正尽量别没参数
否则以后改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直接求差一样出现非参数化,怎么解决哦?

网友:
麻烦你传下你的UG文件
你用的如果是5或者6的话
麻烦装换成XT格式的

网友:
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非看到你的具体建模
看你的显示的步骤
感觉不应该出现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机械兔子
我今天和我们指导老师讨论了一下,后来他给我操作了一下解决了!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用片体剪会产生非参数化,楼主说的用实体剪也出现那种情况应该就是楼主的工具体与目标体间有关联吧,移除参数再剪试试

网友:
其实我最后想想
可能还是楼主他的操作有问题
常理说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习惯于非参建模,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移动、偏置、替换、删除面、孔等都可以在直接建模(不同版本名字略有不同)中完成。
特别是当涉及和其他厂家联合作设计和分析的时候,非参修改这点很重要。

网友(2010-12-12):
对,从其他软件导出的模型,很多都是非参数的,需要掌握非参数模型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