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图分类,主视图和左视图关系?

楼主(2009-11-04):
同标题:视图分类?主视图和左视图的关系?(新手)

网友:
三视图(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

主视图:从正面看到的图叫做主视图

左视图:从左面看到的图叫做左视图

俯视图:从上面看到的图叫做俯视图

用正投影法所绘制出物体的投影图形称为视图。正面投影图,称为主视图,水平投影图,称为俯视图,侧面投影图,称为左视图。

(a)三视图的形成过程

(b)三视图

图6-1  组合体的三视图

将俯视图绕V面与H面的交线(OX轴)向下旋转90°,再将左视图绕V面与W面的交线(OZ轴)向右旋转90°,使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共面,如图6-1(b)所示.主视图反映机件的长和高;俯视图反映机件的长和宽;左视图反映机件的高和宽。

三视图的投影特性:主、俯视图长对正,主、左视图高平齐,俯、左视图宽相等。

网友:
楼主要是有时间,就去书店翻翻《机械制图》这本书
第一章就是讲这些。

楼主:
好的,谢谢!很忙,我试试看能不能在网上搜到电子版的书。 3# 深南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