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问题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2009-11-04):
材料 42CrMo
硬度 28-32HRC   粗糙度Ra1.6    冷却 乳化液
孔20H7
深50
有预孔18
加工设备 立式加工中心
出现问题 难加工,刀具磨损严重,带内冷硬质合金铰刀磨损严重,

目前加工方法  扩孔19.4 - 镗孔19.8(孔垂直度要求高,0.01)-铰孔至图

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
是通孔么?如果是话可以在研磨一下,精度和光洁度有保证。
也可以用内孔磨床加工。

网友:
磨不可取,精铰前余量还可以再小一点,留意镗孔后的孔粗糙度,也可从刀具方面考虑,选用加涂层刀具,镗孔或精铰时要注意切削参数。

网友:
精镗的话应该也没什么难度呀!我们长做这种工件的,不过材料是35CRMO而已。精镗的话主要使刀片的选择。加工中心没问题的话,精镗尽量选刀片小点的,G级刀片。一般选CCGT060202类型就好,金属陶瓷刀片就可以。机床精度,刚性没问题的话,20的孔,S1000-1500转 F50-75,达到你的要求应该没任何问题。

网友:
感觉不难加工,扩孔-粗镗-精镗就行,精镗用金属陶瓷刀片,可以保证粗糙度,

楼主:
楼上提到研磨的工序是后续精加工,现在在加工中心上只是粗加工
精镗震动严重,时好时坏。刀片很快磨损。出现振纹,一个 零件上有7处孔,金属陶瓷刀片在使用,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现在我考虑直接精镗行不行,

谢谢各位

网友:
转速进给?用的什么刀片?什么精镗刀?

网友:
同意5楼,感觉跟刀具关系不大,问题是否出在夹紧上,切削用量上,或者机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