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台经济型的数控车,Z轴行程在400或300左右的

楼主(2009-11-04):
各位老大7 [( \, R8 v( E
你们在用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床? 我想买台经济型的数控车,Z轴行程在400或300左右的。各位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看你是看重价格还是看重质量,价格浙江的便宜,质量大厂的好,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

网友:
我认为,主要的要看你加工产品时需要达到什么精度!按产品需要的精度来选择机床。影响机床价格的主要因素也是精度吧!选购数控机床我认为主要考虑机床的几何精度和定位精度。还有验收机床时最好去参考下验收标准,不要被忽悠了哟!呵呵……

网友:
华中的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