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故障!---请教

楼主(2009-11-04):
我有一台线切割机。出现了如下的故障:左换向的时候不能断高频,造成了经常断丝的现象,而右换向正常工作,苏州长风机械厂生产的DK3220型!请问哪位大侠能告知故障点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
什么叫不能断高频??是不是限位开关不限位啊???

楼主:
限位开关能够换电机转向,但是高频电源不能切断,就是在换向的时候电火花是应该断开的,现在的情况是右换向是可以断开高频,左换向不能断开,导致钼丝烧断不能工作,

网友:
这个尚没有碰到,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急求高手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2009-12-06):
检查 换向开关  和换向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