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主轴组件演算---请教

楼主(2009-11-04):
请问主轴切削力计算F=Pm/V,切削速度V怎么计算,记得有一个公式是pi*D*Nj/L,这里面的L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一般用这个软件算,手算太麻烦

网友:
谢谢,先下了哈

网友(2011-05-10):
好东西,下来看看,多谢了

网友:
切削力计算比较麻烦,可以用软件简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