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轧机在轧制中,人字齿轮箱随着万向联轴器转动机座晃动!

楼主(2009-11-05):
可逆轧机在轧制中,人字齿轮箱随着万向联轴器转动机座晃动。地脚螺栓紧不住?轧机人字齿轮箱晃动原因及解决方法?

请大虾们帮帮我!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齿轮箱自身比较薄弱,箱体的刚度比较差,过钢时,力矩作用在轴上传递回来,导致箱体变形,而这种变形导致箱体底板扭动,假如底板防滑筋错动,最终地脚螺栓就无法紧固,这种问题,你先计算一下,取最大轧制力算一下箱体的问题,箱体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可能,你箱体本身小,不是轧这东西的,与轧机本身不配套,当然地脚螺栓等东西都小,这就没办法了

网友:
地角刚性有点问题,做一个大一点的机座,机座与齿轮箱之间用平键抗剪切,机座用地脚螺栓固定
地脚螺栓对地基是有要求的,计算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

楼主(2010-04-17):
哎。。照你们的方法都试了也检查了就是不行啊。。

网友:
操作人员“偷工艺”,私自改变轧制厚度和速度,这也是重要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齿轮箱自身比较薄弱,箱体的刚度比较差,过钢时,力矩作用在轴上传递回来,导致箱体变形,而这种变形导致箱体底板扭动,假如底板防滑筋错动,最终地脚螺栓就无法紧固,这种问题,你先计算一下,取最大轧制力算一下箱体的问题,箱体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真专业

网友:
好资源 ,下载了 ,谢谢

网友:
有一个可能性,即工作辊箱体与牌坊之间侧向间隙过大,轧制时,工作辊存在振动的情况,在某一转速下引发了箱体的共振,导致地脚螺丝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万向轴的齿出了问题,你那个万向轴应该是鼓式的吧?

网友:
晕,我以前在某论坛问过如何计算箱体强度,竟得到如下两个最佳答案:

6#
目前,此类产品多以单件小批量订单为主。所以,传动箱采用钢结构的越来越多。即使采用铸件,为提高与轴承座相连处的强度,多采用在适当处增加相关加强筋的方法,而不是整体提高箱体的壁厚。其中,也含有应用工程系统结构强度设计优化的概念。实践中,对于一般常用的轴承座凸台及加强筋的结构来说,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度计算就算不上太复杂了。但是,若像学术研究领域里进行相关结构研究,并做详细内部应力分布模型建立的话,那就相当复杂了。不过,那可能就超出了本论坛作为应用工程技术交流平台的讨论范畴了吧。

某版主:
本版区的讨论最好就具体情况进行,否则的话儿就如6#朋友所说的,超出范围了。

网友:
同意蛤蟆大侠的分析,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