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起步学Proe 遇到一些问题,急!

楼主(2009-11-05):
我刚刚起步学Proe   遇到一些问题,希望有人帮我:

   第一个:我标粗糙度的时候。点插入—表面清洁度—检索—machined—standardl—法向,单标出来的粗糙度缺不是垂直的(看截图)。数字颠倒了,这要怎么设置吗?

   第二个:我从光盘里拷的一些练习材料怎么显示不能检索  还有在这边下载的也打不开
   哪位前辈能帮我啊,不胜感激

网友:
粗糙度这个符号应该是相当于AUTOCAD里面的一个“块”
既然是“块”,那就是早就做好的,直接调用,当然也就没办法编辑了;
第二个问题不晓得是不是版本兼容性的问题,一般高版本的软件能打开低版本生成的文件
反过来就不行了。

楼主:
2# 深南大道 我就是直接调用的啊。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数字颠倒了,不过看以前画的图。没出现这种情况。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最后谢谢指教

网友:
直接调用的时候好像可以旋转角度的吧,现在好久没有用了!
还有打不开的原因可能是你安装的版本低了点吧!

网友:
一般只是用PRO/E出图,然后在到CAD里标注修改的那样会方便很多,毕竟CAD是专业的二维绘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