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通孔两头大,中间合格,是怎么回事,怎么改善?

楼主(2009-11-05):
直径10.4的硬质合金钻头,3倍径.钻35深的通孔.加工铸铁.线速度72米/分钟 进给0.3毫米/转.没有内冷

ER弹簧夹套夹持

但是钻完后孔两头大(止规可以进去一点),是怎么回事?怎么改善(不能降低效率的前提下)?

网友:
钻后铰孔 即可

网友:
楼主,建议改变装夹方式,用强力刀柄夹或侧固式刀柄夹,er刀柄夹持力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另外你孔的公差多少?精度高钻是达不到的

楼主:
另外你孔的公差多少?精度高钻是达不到的
引用 网友A:

孔的公差+-0.05 表面粗糙读3.2

不用铰孔

网友:
装夹方式有问题,ER精度不够

楼主:
装夹方式有问题,ER精度不够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ER的做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换成另外一个欧美品牌的钻头来试刀而已.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之前用ER的做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换成另外一个欧美品牌的钻头来试刀而已.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呵呵呵,那不正好让刀具供应商解决?别的刀都可以

楼主:
呵呵呵,那不正好让刀具供应商解决?别的刀都可以
引用 网友C:

钻头也没有什么磨损和破损

网友:
那你有没有多做几次试验?

网友:
加工铸铁可以用三刃钻头

网友:
楼主兄弟用的什么品牌的钻头 呀?
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进给不变,逐步把转速提高,看看有没有改善;
如果你有液压刀柄,也可以试试。

网友:
既然以前干没问题。我觉得就不是刀具的事,有没有可能是入刀时太快,钻头颤动。出刀时走到两大,钻头颤动造城的

网友:
既然以前干没问题。我觉得就不是刀具的事,有没有可能是入刀时太快,钻头颤动。出刀时走到两大,钻头颤动造城的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提高切削速度至85-90M/min试试。

网友:
机床主轴摆动太大所至。

网友:
一些新的钻头是需要刃磨后才可以用的。

网友:
刀具供应商应该提供刀具参数的啊,如果刀具工件装夹和加工技术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刀具的问题。
塞规两头进,中间不行,可能是钻头中心偏心或者刀具跳动太大,自己无法检测就直接找刀具销售,他会给你一方案的

网友:
一般进可能会大一点,刀具偏摆造成的,出口大倒是少见,是不是磨的不对称?

网友(2010-01-26):
有没有导向套呀,还有是后角大了,入口不正

网友(2010-03-04):
孔弯曲了,如果孔不弯曲的话,那么肯定钻出来的孔大,所以这支钻头应是不合格的

网友:
1.线速度有待提高;2.最好选用液压刀柄;

网友:
是不是钻头偏,你换用强力铣夹头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