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的冲模间隙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11-05):
各位仁兄,请教一个关于冲模间隙的问题:

我的工件是Q235B热轧板,板厚18,放冷以后(室温)在上面冲M27的底孔。我用的冲头刃口外径是23.6,下凹模刃口内径是25。

请问我这样的冲模间隙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帮顶一下。
很久没看模具书了。一般书上会有点推荐值,但实际还是以实践验证确定的会更合理点。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坛内高手普及知识。
螺纹底孔用冲的工艺,不知优缺点如何,能到达何种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