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前面牙距是对的,后面牙距就慢慢的偏掉了!

楼主(2009-11-05):
我用的是浙江玉环金鼎数控,系统是北京凯恩地的。最近车螺纹遇到一个问题,车出来的螺纹牙距不多,前面俩牙的牙距是对的,往后的话牙距就慢慢的偏掉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牙齿不烂牙,就是螺距慢慢偏了。试问大虾们怎么回事?

网友:
我估计是机床螺纹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螺距偏而不乱牙,有可能是螺距与转速的乘积超过该数控车床的性能极限值。确定下编程中的螺距就是要加工的螺距,因为还不能确定你说的是否是自己初步的测量了下,或者是跟样品比较。  对了,你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是卡尺量、螺纹环规、配套组件、还是简单的目测呢。

网友:
偏大还是偏小?是不是退刀处的正常收尾啊?

网友:
我知道,你那应该是偏小,是的话在说。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车床的编码器坏了,我询问的以前的老师。换了一个编码器,现在好了。

网友:
我们学校的床子也出现过正常切削中螺纹乱扣的现象,不过是主轴变频器出现的故障

网友:
编码器卡滞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