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切割型腔--请教

楼主(2009-11-05):
如果要切割一个厚度在100的圆形型腔,怎么才能做到没有切割的接头呢???多次切割就会大,公差只有0。01。
快走丝线切割。

网友:
在引线和园的交点画一直径0.2的小园,和大圆过渡连接。这样可以过切一点,去掉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