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量液压系统的蓄能器组如何选用?

楼主(2009-11-06):
最近负责的一个项目需要气动改液动,但是液压缸的速度很快,要求活塞杆伸出时1M/S,完全伸出时间3.5S,行程1.4M,共2条缸。按照这个速度并考虑油缸稳定性和抗弯性(水平安装推闸门),缸选用125活塞直径,发现系统流量非常大,故考虑加装蓄能器组来补充大流量需求,但我对蓄能器组的设计不太了解,请坛子里的朋友帮帮忙,在设计时应注意些什么,蓄能器组应当分担多少系统流量是合理的?

网友:
液体压缩后体积基本不变,所以你这个系统里液缸动作的时候,液体体积的变化就是1米4乘以2根乘以活塞的面积。所以蓄能器的容积要跟这个数值相适应。流量不知道你算出来的是多少。你的蓄能器内原始设计充多大的压力,跟你的这个流量有关,这个压力肯定是小于等于液缸动作时推动液缸的液压油压力的。一般也就是弄个压力容器,里面有个橡皮气囊,气囊里面充高压氮气。

网友:
如果单蓄能器不好弄得体积太大,加上如果要求液杆伸出过程中速度一致性高,也可以用两个蓄能器,并联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的解答~我系统最大流量按两条缸同时伸出的工况计算的,泄漏系数取得1.1,约为665L/min,系统工作压力4MPa~不想选用太大的电机泵组,所以想让蓄能器多分担些系统流量。在泵的选择上,我想选125排量的柱塞泵,4极电机驱动,2用一备,流量375L/min。如果这么设计的话,蓄能器分担的流量是不是就是665-375=290L/min,如果用100L的蓄能器,3个够么?

网友:
如果你这个计算结果是对的,也还有点东西要商量一下。100L要是蓄能器的有效工作容积。系统压力4MPa,推动活塞的实际压力是多少?这个既来自于负载的参数,也关系到蓄能器的充气压力,这个压力最好是由系统压力减压后得到,所以,算好这个压力后,要返回头去校核一下系统压力,4MPa现在还不能定死。还有,要有2路动力源同时给活塞供液,系统总管-A减压阀-蓄能器-B减压阀-活塞管路,系统总管-A减压阀-B减压阀-活塞管路。假设你算出来用125缸推动1吨的东西向上运动需要3MPa压强,每条向上移动1.4米需要10L/S的流量。那泵压调到4MPa=系统总管压力,蓄能器充气2MPa,总管经过一个整定在3.5MPa的减压阀给蓄能器冲压至3.5MPa,这是一路。现在还需要一个零件,它要根据蓄能器出口压力的降低(因为随着蓄能器放出里面的液压油,压力肯定会降低)而调节A减压阀并使它的整定值跟蓄能器出口的压力同步降低,这个零件是什么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如果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设计做不了,因为蓄能器和总管过来的两路压力如果不一致的,一个压力源会向另一个压力源里面倒灌,结果去到活塞那边的只有总量的一半都不到。因为很多蓄能器是用在主动力没有的情况下,它临时替代来应急,或者用在缓冲上。

游客

网友(2012-07-06):
自然老师可不可以QQ加我呀1002021647,我想以后多多请教你!
自然老师:我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2009-11-06):
这要看你的工作频率了。
如果一个小时一次的话,用很小的电机泵组就可以。
油缸速度为1m/s  全行程为1.4m     时间的3.5s(这是油缸一个来回用的时间吧)。
这种系统是典型的小电机泵组配大蓄能器组合的液压回路。
原则是只要蓄能器放油容积比两油缸用油总量多一点就好了。
我看有100L的三个就够了。
至于要不要那么打的电机泵组,要看楼主油缸的工作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倒灌的确是个问题。我还得在原理上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可行的方法~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工作频率也是比较重要,我会再确认一下的,谢谢好友提示~

网友:
气缸的缸杆够,油缸也应该够大,一般气缸都小,考虑缩小缸径。

网友(2011-03-27):
各路高后云集,齐会诊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