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嘴加工---请教

楼主(2009-11-06):
如图:喷嘴孔径为0.6mm 材料为硬质合金刚(类似于模具钢)
问:1.这些小孔应该是加工后再做提高硬度的表面处理(淬火或渗氮),还是先做表面处理再加工?
2.象这样的直径在0.3~1.0之间的小孔用什么机床加工?消耗品花费如何
(假设加工工具是钻头,那些钻头估计价格不菲吧)
3.这种小孔如何检测(表面光洁度,圆度形状、尺寸公差)

网友:
社区有一个关于喷嘴孔的帖子,搜一下

网友:
1、热处理前后都可加工,处理前加工,可用钻头打,然后热处理;处理后可用电火花加工。
2、电火花加工消耗品可能要贵些,一是电蚀液,二是电极;钻头加工,需要用到高精度数控机床,钻头也极易断,但相比电火花要便宜。
3、光洁度、圆度不好检测,位置我们一般用钻头放入孔里,大概测量钻头的位置、角度。

楼主:
谢孤酒大侠,了解不少,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我认为你表面光洁度,圆度形状、尺寸公差都可以用清洗机测试来检测啊,出水情况可以检测内孔光洁度和圆度,尺寸可以用流量计检测啊

网友:
加工的话就楼上说的方法还可以啊,你用的材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