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镀不良,长期以来积累多个疑问!

楼主(2009-11-06):
其实是长期的多个疑问。

1、1米×2米×30mm钢板,材质A3钢,角部倒角C5~C10。镀铬后角部的外观不良,镀层不够,暴露空气中会逐渐生锈。
我了解的原因是电镀时尖端放电导致。
请教真因是否如此,如何从设计上避免。

2、设备上的一些安装座类零件,焊接件,三面交汇的角部镀铬会很难镀上,但是镀镍就可以镀上。
谁可以简单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3、一批铝件,材质2A12(硬铝),客户要求无电解镀镍。做回来效果还挺漂亮——比起看习惯了的阳极氧化黑色。
想了解镀铬、镀镍、无电解镀镍的适用范围,优点,缺陷,成本差异。

翻过一些资料,但是只是翻,又没实际经验,所以提出来向懂行的高手请教。

楼主:
或许应该把问题分开提。

楼主(2011-06-21):
好久前的帖子了。无人知道,现在也还是不知道。

楼主:
改化学镍了。一块板贵好几k。化学镍不会有镀硬铬的外观不良,但耐磨性肯定差一些。

网友:
化学镀是很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点
你说的或许是,但不一定
在脚位确实是很难达到理想状态,也许是产品结构所致,也许是产品表面未预处理好
脚位不良类型是什么?只是镀层较薄么?

楼主(2011-07-21):
回复 网友A:

大板电镀铬,外观不一致,看起来有麻子点点似的。手摸很粗糙。尺寸类似的零件,小一些,化学沉镍,就很漂亮,但价格贵2~3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板电镀铬,外观不一致,看起来有麻子点点似的。手摸很粗糙。尺寸类似的零件,小一 ...

首先镀镍和镀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起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若是表面质量相同,镀铬有麻点,而镀镍没有,那就是电镀工艺上的问题了。但若表面质量不良(比如有油、毛刺、粉尘、气孔、针孔等)那就先保证表面质量再去分析。
如果是电镀工艺的问题,需要查看一下镀液的浓度、电流强度是否会变化、镀件上下镀层质量是否一致、所用的原料是否按要求配比的,预处理是否完善、当然温度也可以考虑进去(可以弄个矩阵图分析一下,再搞个假设检验)
这个很难一下找到根源,需要仔细发现、排除。
我这也是泛泛而言,希望高手作以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