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宝石喷嘴使用时间都多少?

楼主(2009-11-06):
大家好
我司自今年四月开始使用水刀
但是宝石的使用时间却非常短
快的3小时损坏
慢的30小时损坏
时间都非常不固定
我司使用的的机器为
FLOW的机器
有装滤水设备
请教各位大哥的宝石喷嘴时间大约是多少

网友:
你有滤水设备, 不过再有软水机最好。

你的宝石喷嘴使用寿命有2个变数,
1。 是宝石喷嘴的质量问题;
2。 是你切割的材料厚度 和 穿孔 的次数,
     例如: 你切割3毫米的304不锈钢, 宝石喷嘴可以使用150小时;
            你切割50毫米的304不锈钢, 宝石喷嘴可以使用100小时;
            你切割3毫米的304不锈钢的工件要穿孔2次, 宝石喷嘴使用寿命可以150小时;
            你切割3毫米的304不锈钢的工件要穿孔20次, 宝石喷嘴使用寿命可以50小时;
            你切割50毫米的304不锈钢的工件要穿孔2次, 宝石喷嘴使用寿命可以100小时;
            你切割50毫米的304不锈钢的工件要穿孔20次, 宝石喷嘴使用寿命可以20小时。

我用的虽然和你不同, 我用的是 OMAX 的机, 但是宝石喷嘴在平常切割不同厚度的材料 0。1毫米-80毫米都有切割, 宝石喷嘴使用寿命都在 100-120小时左右, 但是早几个礼拜, 我切割 300毫米的高碳钢时,只使用了 26小时, 宝石喷嘴就有明显的变大(由喷射出来的水射流可以看的出来)。

主要原因是在切割厚钣和穿孔时, 高压水反射造成的。 你可以记录每次切割的情况(厚度和穿孔次数), 就能明白了。

楼主:
胡大哥您好
我司是专切玻璃的公司
常需要低压穿孔
并且我司的砂是係数是120的石榴砂
是否也有关西

网友:
低压穿孔 对 宝石嘴 的消耗没有 高压那么大, 但是 如果穿孔的次数太多, 还是有一点影响.
如果你是割玻璃的话, 那就是 宝石嘴 的质量问题, 我想你买的配件不是原装的 美国做的宝嘴, 应该是台湾做的.
你可以问问 FLOW 给你的是不是台湾生产的.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国产的喷嘴呀?FLOW机一般要用进口的喷嘴。使用寿命在100小时左右。

网友:
1。质量,2。使用方法。最好按照说明进行。

网友(2010-09-26):
学习了啊,太讲究了这玩意

网友(2011-02-20):
水刀砂质量的好坏也是影响其寿命的一个原因
我公司是经营水刀砂(石榴石砂),价格优惠,品质上层,诚信服务,.如有需要可与李先生联系!电话13951672092  公司网址www.njruisha.com

网友:
开了眼界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我们这也有水刀,喷嘴使用时间长短和你切割的板厚,压力等等都有关系,楼上有几位好像是这方面的专家,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