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为什么空压机不能启动!

楼主(2009-11-06):
我的设备在隧道里起动不起来。设备在隧道外面可以正常启动。

主要是空压机不能正常启动。

隧道比较长有700米,  变压器在隧道外 ,现在设备要到隧道里700米的地方用  功率是125KW

空压机只有75KW。

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不很清楚。个人分析下,不知对不对。
如果是水平隧道,空压机应该启动,不能启动那就是电器原因,隧道里过潮湿、灰尘呀等造成。
如果有高度差的隧道,可能需调节下启动和停止压力钮,同时看看压力继电器等是否有高度要求。
实在不行,断开所有控制部分,安排一个人看压力,电机直接手动控制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回去后试试。

楼主:
请问,空压机无法正常启动和电缆的粗细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最好是找个电工去检查一下,不是说你不懂,假设你不是电工,在检查中就怕出危险划不来。
因为电工一般不说空压机无法正常启动就完了,他会说一启动就跳开关啊什么的。例如接触器吸合了没有,马达转了没有,开关跳闸了没有等。打开空压机电气控制箱,看看进线的三相电压正不正常,要都是380+-10%才合格。如果马达不能正常运转,就是电气的故障,如果马达能正常运转而打不了压力,就是另外的事了。你这个空压机的电动机满载(额定)运行时电流在135安培左右,这个电流对应的电缆尺寸是4X(乘以)35至4X50平方毫米截面积的电缆之间。建议选50的。马达额定电流也可以从马达的铭牌上读出来。如果电缆细了,截面积小,单位长度下电阻高,在700米这么超长的距离下,会形成很大的电缆电阻,造成较大电缆压降,如果不调整变压器接线,到空压机那里也许连350伏都不到。如果电缆太细了,同时空压机工作接近满载大电流的时候,电缆会因为发热超过设计而直接烧掉,烧断或者烧成相间短路后跳变压器的开关。

楼主:
楼上是行家。我没有在现场。是一个同学问的。我帮他在这里求救。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5楼说的对,看看是不是缺项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多了。你这个得让专业的人去查验下。
我分析下来是电器出了问题。你说在上面能用,下面不能用。那就可能是线长后的压降造成的。有可能这线就有问题。原因就多多了。不在一二列举了。只要让电工带上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0-12-01):
5楼说的对,看看是不是缺项了

网友:
5楼楼主,太精彩了,向你致敬。。。

网友:
这个最好是找个电工去检查一下,不是说你不懂,假设你不是电工,在检查中就怕出危险划不来。
因为电工一般不说空压机无法正常启动就完了,他会说一启动就跳开关啊什么的。例如接触器吸合了没有,马达转了没有,开关跳闸了没有等。打开空压机电气控制箱,看看进线的三相电压正不正常,要都是380+-10%才合格。如果马达不能正常运转,就是电气的故障,如果马达能正常运转而打不了压力,就是另外的事了。你这个空压机的电动机满载(额定)运行时电流在135安培左右,这个电流对应的电缆尺寸是4X(乘以)35至4X50平方毫米截面积的电缆之间。建议选50的。马达额定电流也可以从马达的铭牌上读出来。如果电缆细了,截面积小,单位长度下电阻高,在700米这么超长的距离下,会形成很大的电缆电阻,造成较大电缆压降,如果不调整变压器接线,到空压机那里也许连350伏都不到。如果电缆太细了,同时空压机工作接近满载大电流的时候,电缆会因为发热超过设计而直接烧掉,烧断或者烧成相间短路后跳变压器的开关

网友(2018-08-14):
压缩单位容积流量的轴功率越小,越节能。

选型要注意: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选型,切勿小或偏大过多。
                   1.排气量与排气压力相匹配。
                   2.考虑使用工况环境。
                      移动的或者变频的。(考虑如果一天中使用普通用气量,低估用气量,高峰用气量,波动明显,那就选择变频的)

开山空压机钻机钻车——出售、售后、租赁
18602966459
Q Q:263539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