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致命错误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6):
我在使用大恒cad2004画图时,把文字字体换成大字体,出现如下提示问题:致命错误:Unhandled Access Violation Reading 0X0008 Exception at 33ed2d70h.然后就提示保存,退出cad.不知该如何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
貌似内存地址读写错误,原因很难查明,有可能是字体不兼容,没用过这种软件,不敢下结论!现在版本更新很快,建议换高版本的成熟的软件,对工作效率也会有一定的提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侠的建议,只是我用这个软件画了很多图,不用这个软件好多功能都不显示出来了。

网友:
电脑内存不够

网友:
1. 换一种字体试一下;
2.找一个解密得好一点的版本,重新安装。
3.电脑没有问题的。

网友:
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