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维CAD图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有时候会直接将绘好的三维图在图纸空间内打印出来,以供装配时参考用,但常会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在图纸空间内设置好消隐(命令是MV→S→H),但打印出来的图纸会发现偶尔有部分该打印出来的轮廓线并未正确被打印在图纸上(数量很少,只有一根或两三根轮廓线无法正确打印),造成图面因少了那一根或两三根线条变得不够完整清晰(不是每张图都会这样,只是偶尔会出现),有时候能通过调整选项里的显示精度等参数解决,有时候调整了也解决不了,每个图层的“可打印”属性都被开启,打印样式也都是设置成“随图层”的。
另外说明,我的三维图也并不是很大,不超过15MB(DWG格式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不可以不用消隐,要轮廓图建议点击二维线框;要模型点击体着色

楼主:
二维线框打印出来的是一堆线,不利于辨别装配零件的相对位置关系,用体着色也不是很理想,因为我的打印机是黑白激光打印机(A4),如果装配图复杂些的话会看到一黑,而且废碳粉

网友:
在黑白打印机中,用体着色方式打印时:黑色、白色、及比较深的颜色打印出来都是一片黑色!黄色打印出来看不到,不同的零件最好选择不同深浅的灰色或者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