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杆和刀柄上面的字是怎么搞上去的?

楼主(2009-11-06):
刀杆和刀柄上面的字是怎么搞上去的?还有刀片上面的字?

网友:
刀杆刻字国外的用激光打的多,还有么用电笔写的。国产的直接找硬模压出来。刀片上面的字貌似打印上去的较多。

网友:
激光打印或者是腐蚀的

网友:
全部都用激光打印上去的,
, m, l) L* D% J0 P批量生产用电笔太麻烦。

网友:
刀片上面的字是用电火花弄或用一种笔写上的的,刀杆上面的字是用那种模子打上去的,那模子和那盖章差不多

网友:
激光打标啊~~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激光打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