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套整的机械 ,安装人员是根据步装图一步一步往下装的不 ?

楼主(2009-11-06):
做一套整的机械 ,安装人员是根据步装图一步一步往下装的不 ?

 谢谢!

网友:
当然不是,你最好还是实习一下,光靠说是不会明白的

网友:
要根据装配顺序来进行装配!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但并不完全对,因装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是简单的码积木,其中还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和技巧,所以才有一个行业叫装配钳工。同样是一台设备,新手和老钳工的装配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新手的装配,可能只能用几个月就出故障,而老手装配的可能用上几年。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标准时要有的,实际操作看具体情况

网友(2009-12-07):
最好把图看懂,弄清楚装配步骤,

网友:
需要来经验与技术

网友:
安装的步骤一般都有具体的流程,按部安装一般不会出项什么问题。
但有的时候,安装顺序受到具体情况,如场地、条件和配件到达情况有所变化,你只要一一般流程做参考,变动一下也可以。
    其实安装流程只是个参考,是前人的一些经验。时代在进步,你如果感觉自己的安装步骤,更科学、更有效的话,可以多和其他同事交流一下。总得来说一切为了安装后的使用性能,在保证使用性能的前提下,能更快的安装好,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6-06-12):
理论和实践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