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锋钢刀具与普通刀具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11-06):
请问,铝锋钢刀具与普通刀具的区别?铝锋钢刀具到底有何好的?

网友:
我只知道峰钢,铝峰钢是什么?新材料吗。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铝高速钢(W6Mo5Cr2Al)是近十年来出现的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超硬型高速钢种。它有很高的常温硬度和高温硬度,有优良的机械性能和切削性能。其淬火硬度可达HRC67~69,比W18Cr4V高HRC2~4,在500℃时的硬度为HRC62,在600℃时仍保持HRC54~55,比W18Cr4V高HRC4~6。这种铝高速钢的抗弯强度为290~390公斤力/毫米~2,与W18Cr4V相当。
美国的高钴高速钢M42(W2Mo9Cr4VCo8)和国产铝高速钢501(W6Mo5Cr4V2Al)相仿,但M42价格较高。501由2%的钨钼系高速钢加人1%左右的铝熔炼而成,具有硬度高、耐磨、红硬性高、高温硬度高、热塑性好等优点。
与高速钢相比,铝高速钢硬度高而抗弯强度、韧性低因此刀具安装时应避免碰撞。
为了延长刀具寿命得到良好的加工质量,切削液宜选用植物油加压喷注;
为保证铝高速钢刀具的切削性能,必须严格掌握热处理工艺,防止氧化脱碳。
应结合加工实践选取最佳刀具几何角度和切削用量,以防止刀具折断,提高刀具寿命。

楼主:
请问一下,拿一把普通刀具和一把铝锋钢刀具如何区分?
请问刀具上区分符号是什么?各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