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轧棒料与锻压棒料在性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9-11-07):
请问热轧棒料与锻压棒料在性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为何没人回答?

网友:
开坯热轧的致密性不如锻打的好。 开坯热轧对铸锭的材质要求不高,进一步讲就是有些材料的塑性差点,或者铸锭的非金属夹杂物多通常导致脆或者韧性差等一系列的力学性能差,开坯热轧却能顺利的轧出来。可是这些材料如果去锻造棒子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会产生锻造裂纹缺陷。
  这是因为热轧的本质是对材料进行均匀的热压力加工,就好像两手“搓”面那样,而锻造只是对局部进行不均匀的热压加工,导致加工的地方变硬变紧,如果材料的塑性不好肯定会有各种缺陷,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型部件都是要求锻件而不是铸件。
   个人觉得热轧和热锻的棒子没有必要一定要说区别,除非是国防或者军用的高端材料才会讲究这些。

网友:
热轧棒料与锻压棒料的内部组织和纤维流向等均有差异,对重要的零件都规定了坯料的锻造要求。

楼主(2010-03-17):
感谢二位的回答。

网友(2010-04-21):
jdenis讲的很好,我们现在很多零件在选择材料上就存在着类似的疑问!

网友(2010-11-02):
高手,顶啊,看了帖子就要顶。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