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零件在两个装配体中---请教

楼主(2009-11-07):
在SolidWorks中,同一个零件在两个装配体中,只要零件改变,在两个装配体中,都变了,什么办法能让他在其中的一个装配体中不改变,谢谢。

网友:
那本身就说明不是同一个零件了,你的设计流程有问题

网友:
1、实际应该是两个零件。
2、解决办法:
a、复制一份出来,两份的零件不一样,甚至名字都不一样;
b、该零件有两种模型组态,不同的装配体使用此零件的不同组态。

网友:
如果只用一个零件肯定做不到

网友:
使用solidworks explorer 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这是三维设计的一个弊端之一。
要考虑太多繁琐的,和设计无关的东西,怪不得有个观点是“为三维而三维”,鄙人觉得最好的配合是,主设计师用二维,助理工程师用三维很快的跟随建模,以备后续之需。

网友:
用SW的配置功能。

网友:
复制零件,更改名称

网友(2010-01-10):
6楼朋友的说法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