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COSMOSXpress分析结果之怪现象

楼主(2009-11-07):
如下图一焊接成的结构件:

其中筋板厚度全部为30
现在做COSMOSXpress分析

材料为普通碳钢

下底面约束面和其放大图

上面约束面和其放大图

受力面

作用力80T

得出分析结果,1.21658.
感觉安全系数不够,加大两长度方向筋尺寸,如下图:

上图为原来筋尺寸,下图为加大后筋尺寸,重复以上过程,得出分析结果

安全系数为1.16855.
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看出我说的怪现象,我把筋尺寸加大后,安全系数反而变小,也就是从原来的1.21658变为现在的1.16855,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另外我把原文件也传上来,文件名为a2008,用SW08或以上版本打开。想存为低点的版本格式,可看了一下,好像是不能,不好意思。

楼主:
有哪位高手指教下吗

网友:
水平方向的筋变厚了,但垂直方向的筋长度变短了
其实安全系数根本没变,你想才区区5mm的尺寸变化,相对于重量80顿,安全系数能有多大变化

网友:
再说你建模方式就有问题,这是焊件,应该是多实体,你全给合并结果了,那能符合实际吗?还指望仿真接近真实吗?

网友:
长度方向上的筋加粗了,宽度方向上的筋尺寸虽然没动,但相比较而言就小了。受力条件就改变了。作为整个构件,安全系数降低了。

楼主:
再说你建模方式就有问题,这是焊件,应该是多实体,你全给合并结果了,那能符合实际吗?还指望仿真接近真实吗?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一位SW高手了,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做成你说的那种多实体,是不是只是一个一个的装在一起,然后加焊缝。画图时我总是为了省事,就没管那么多。
不过我感觉在工件的受力方向把筋加大,应该会有点好处吧,可加过之后安全系数反而降低了,感觉很不可思议。想了好长时间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曾怀疑过SW分析出来的真实性。
现在姑且不说这个是不是焊接件,只说这样一工件,其长比宽大的多,那么如果我想加强其强度,主要应该加强其长度方向。也话像你说的我加强的的尺寸可能太小,可是出来的结果也太夸张了吧,如是我把两根筋加厚10,可其安全系数变小,另外我把其厚度增加30,可其意义了不是很大,很想不明白。

楼主:
长度方向上的筋加粗了,宽度方向上的筋尺寸虽然没动,但相比较而言就小了。受力条件就改变了。作为整个构件,安全系数降低了。
引用 网友B:
受力分析后发现其变形主要是因工件长度方向引起的。能详细说说你的观点吗?谢谢。